往SDRAM去的数据和地址总线一定要用蛇形走线吗?

楼主(2009-03-16):
蛇形走线主要是解决时序问题的,但不知道用蛇形走线对EMC会有那方面的不利的影响?处部的数据和地址总线一定要进行等长处理吗?处部总线的工作频率大概为100MHZ左右.请高手帮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

别沉了,高手们讲讲吧.

网友A:
5cm之内,不用。

楼主:
是说线长不超过5cm的话不需要用蛇形走线使其等长?

网友B:
AF

线长之间差别不超5CM,信号时间误差在这个距离误差不到0.5ns

网友C:
最长的线和最短的线的差值控制在1/4波长的长度之内

网友D(2009-04-26):
1/4波长的长度之内,太严格了

网友E:
呵呵,高频不好布线

网友F:
高人详解下噶~

网友F:
补充下~不知道LZ这线有阻抗匹配没?

网友G:
蛇形走线

是否做蛇形走线,完全取决于你SDRAM的timing的要求。至于走线对EMI的影响,只要遵守线间距的要求,本身不会受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