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通信,诡异到不能再诡异了

楼主(2009-03-26):
今天调试了422总线,总线和数字系统通过电源隔离模块进行了电源和地隔离,芯片用MAX3160E,5V电压,9600波特率,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问题:
1:比如上电后传输正常,但是在用示波器探头测量输入端差分总线时,输出开始出现随机的错误的数据,并且,错误不可恢复,差分线测量不到信号
2:上电数据传输正常,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端的差分总线,输入输出正常。
3:上电数据传输正常,用手按压芯片,传输错误出现,且,错误不可恢复
差分总线跨地平面,没有进行任何处理,有三根控制线跨平面,在跨接处通过0.1UF电容连接两个地平面,应该不会存在返回电流路径的问题
隔离电源纹波在100MV以下,应该不会有电源的问题
在输入端进行了120欧姆的并联端接
我实在找不到还有什么可能性,导致数据传输错误了,关键是在输入端测量不到信号或者是用手碰芯片就会出错让人很是困惑啊

网友A:
焊接问题?

焊接问题?

网友B:
这种问题因该是使用开关电源才会出现

不知LZ使用的什么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很可能是因为两个隔离电压之间存在的共模干扰所致.

网友C:
用示波器测手按时有无工频的共模干扰

网友D:
100MV

这个电压高得也太没谱了

50万伏的高压输电线电压才是它的一半还要除以100。怎么会没有问题呢?!
估计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应用电器受得了这种电压。

*-------隔离电源纹波在100MV以下,应该不会有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