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浪涌雷击保护电路怎么没起作用啊?

楼主(2009-04-01):
下午刚做了测试,完全失败! 太惨了!! 按照这个图做的浪涌保护电路,只能抗正极性500V浪涌电压,试验方式是间隔60秒,5次后换极性,先做的正向,勉强凑活,刚一换到负向,第一个脉冲打下来就不行了,完全损坏,不能恢复。 shit! 还试了一个样品,直接打1kV正向,也是第一个脉冲就完全损坏,不能恢复了。
高手们给看看,还有没有救?(标称工作电源电压是DC24V,实际电流70mA左右)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你这个图给我的感觉缺少点东西,雷击浪涌的泄放是靠大地吸收多余的能量,首先电源+ 如果打1000V的雷击浪涌,需要在电源+对地增加一个电容削峰,电容削峰后,浪涌电压大概能削除2/3,剩余的电压就需要通过电源+对地再加一个TVS管来进行二次削峰,选择SMBJ36CA完全可以;电源﹣同样的布局,这样不管正向还发负向都可以禁得住

网友A:
你将SMBJ36CA换成SMBJ36A看看。

网友B:
加个压敏电阻或者放电管看看

网友C:
具体是哪个器件损坏

网友D(2009-05-15):
防护没做好。

用我的防护器件,我可以给你提供成熟的防护方案。

网友E:
那么多电感有什么用?前面的压敏电阻也么有什么实际价值

将L2改成PPTC,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还有加上2楼的建议。

网友F:
接地都没有,加100个放电管都没有用……

放电器件要放到最外头,并且用最短的路径引到机箱并将机箱接地。

强干扰泄放第一,指望器件吸收是不太现实的,尤其是感应雷击……

网友G:
感应雷击不那么恐怖,直击雷那才叫恐怖~~~~

网友F:
直击雷连大部分防雷箱都搞不定,一般的设备不用考虑

了,必毁无疑……

网友H(2009-06-20):
回来先学习下

网友I:
你可以在输入端串个自恢复保险丝

也就是个PTC热敏电阻。电流可以选择择在100mA左右,你这个电路吸收浪涌能量的主要是靠那个20D470,后级电感加TVS管主要防止压敏的残压过高损害内部电路,所以要么加大压敏容量,要么前级再作些限流防止压敏热击穿,这就是加PTC的用意了。当然调整L2参数再配合1500W左右的TVS管应该也会有所改善的。呵呵,仅供参考哦。

网友D:
看看附文件的入电管的应用解决方案。

要器件可以向我申请。来深圳可以免费进行验证实验。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6/200963095842114.pdf

网友J(2010-04-22):
压敏电压值应大于实际电路的电压值,一般应使用下式进行选择:
VmAavbc
式中:a为电路电压波动系数,一般取1.2v为电路直流工作电压(交流时为有效值);b为压敏电压误差,一般取0.8c为元件的老化系数,一般取0.9 推荐选型为10D390K。
室内电源采用压敏电阻器,与室外电缆有连接的电源应采用气体放电管GDT LF091M。直流电源保护电路一般分两级。主要是泄流和箝位这两个环节。
末级的保护选取TVS二极管1.5KE36A。

网友K:
上面的ROV打烂了怎么办?炸飞还好,但故障模式为短路怎么办?
电路少了保险丝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产品只是单向和双方之分。难道单向的还能比双方的好?

网友L:
是不是压敏电阻炸了,压敏电阻炸后也会产生能量,可能使后面的电路损坏,我就碰到过。

网友M:
P TC的保护速度不够快的。

网友N:
PTC不要并联在电路里面,串接在L2的前面试试

网友N:
还有共模电感的前后还要加上电容,前面的电容要在TVS的后面

网友O:
如果加TVS等器件没有作用的话,我建议加一级电感吧!

网友P:
共模电感的作用确实是遏制尖峰电流,但防止不了雷击的;要想防止雷击,只有在RV1前加一个保险管,雷击的时候。RV1导通,RV1和保险管形成一个雷击时候的尖峰电路回路,然后保险管烧毁,保护了后面的电路,这就是现在大多数人所以的方法

网友P:
如果是接地良好的电路里面防雷,可以在输入的正负端分别接上RV1,两个RV1的另一头和一个空气放电管接在一起,空气放电管的另一头接地,就是Y字型的连接接地;

网友Q:
23楼:你说的这个Y型的我倒是没有见过,能具体说说嘛?
多谢!

网友R:
回复 网友I:
好,不错。
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是否还是首先考虑一下在电源入口处增加对地的泄放通道?

网友S(2010-07-13):
18楼是对的,PTC放这里没啥用,反应速度慢,楼主也不说到底是哪个烧坏了,是不是TVS?退偶电感为什么不正负都放一个?压敏电阻选的是否合适?退偶电感是否合适,这个要结合前后两级的防护器件参数来选取,保证前后两级能够很好的配合

网友T(2011-01-06):
电感只有一个 负向没有 负向500V打坏很正常

网友J(2011-05-05):
1)前级的保护器件主要用于泄流,压敏电阻属于钳位器件,他会把电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推荐选型为10D390K。

2)采用两级保护电路的思路,第二级的保护采用瞬态抑制二极管LT-SMCJ36A(1500W).TVS管反应较快,在直流电源的防护中两级间采用电感做隔离。(原则上是电感和电阻PPTC都可以)。电阻的选择较为苛刻常难以实施。

网友U:
明显设计错误啊!TVS管起不到作用

网友V:
保护电路

网友W:
二端子宽频带优化微型管等离子气体过压保护器 B5G090L是浪拓电子专为宽频带设备和信号电路开发的。独特的设计功能抑制100 伏/μS - 1 千伏伏/μS 的快速瞬变时性能极佳。
1)        通 过IEC61000-4-5定义的 5KA  8/20μs脉冲浪涌电压测试
2)        快速响应特性及高度可重复性
3)        通过ITU K21 定义的10/700μs   6KV增强测试
4)        2000安培 2/10μs电涌额定值
5)        使用寿命:额定放电电流10/1000μs条件下300次

网友X:
老帖子,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了

网友Y:
我也想知道 这个结果如何!
我的电路里之前没要做测试,就什么都没接,只串了防反接二极管。今天拿去打500V。反向没有问题,一个正向就挂了。我想 我的电路按以上各位的说法,接个压敏电阻,电感和TVS,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Y:
想问一下各位,这个电路里的电感用哪种电感比较好,是线绕电感,还是其他的?谢谢!

网友Y:
我的产品只加一个10D390K,可以打1000V高压。

网友Z(2011-06-06):
一点也没有说明白“试验方式是间隔60秒,5次后换极性,先做的正向,勉强凑活,刚一换到负向,第一个脉冲打下来就不行了,完全损坏,不能恢复。 shit! 还试了一个样品,直接打1kV正向,也是第一个脉冲就完全损坏,不能恢复了。”  “勉强凑活”是什么意思?“完全损坏,不能恢复”损坏的细节,那些损坏?双向二极管的能量功率考虑过么,以及你的脉冲是怎么样的脉冲,超过压敏的反应时间,tvs的反应时间没有?啥也没有说......

网友AA(2011-07-25):
L1换成保险管?

网友AB:
DC-端增加一个与L2对应的电感.应该会OK的.

网友AC:
不知道是说谁坏了!

网友AD(2011-08-26):
正负都因加压敏电阻释放到大地,扼流圈和电感参数以及LC滤波参数重计算下

网友AE:
共模电感后面并联一个电容(两个电容串联)中心点接机壳!OK

网友AF(2014-04-14):
不知道后来咋样了……

网友AG(2014-07-02):
压敏电阻肯定有效!我们做市电的浪涌保护都是这么搞得!

网友AG(2016-07-19):
对地加Y安规电容试试

网友AH:
电感换成PPTC,我们以前的成熟电路

网友AI(2023-04-01):
引用 网友J:
1)前级的保护器件主要用于泄流,压敏电阻属于钳位器件,他会把电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推荐选型为10D390 ...

请教一下,PCB的地和外壳通过1M电阻相连的,TVS全部是相对于PCB地的,这样能过浪涌吗

网友AJ:
需要用气体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