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状线,微带线,过孔的问题.

楼主(2009-04-03):
有一组数据线,有16位,现在能在顶层顺利走通线,是否需要通过过孔将其布在中间的信号层上?中间层的走线的话应该属于带状线,顶层应属于微带线.但增加过孔是否合理.请高手们从对EMC有利的角度帮分析下,如何走这组线最佳.频率在30M左右.谢谢.

网友A:
才30M的话根本就没必要作为微带线考虑

当然,你非要考虑高次谐波的对外辐射的话,那另作别论

网友B:
30mhz,按照集总参数设计就可以了。设计微带线的话你要做多长啊!你算下30MHZ的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