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干扰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4-06):
试验发现对讲机严重干扰直流稳压电源,请问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2010-03-11):
使用对讲机,在周围附近会有强烈的载波干扰
应对开关电源开关信号形成、控制、传输电路进行屏蔽,或整体屏蔽

网友B(2010-04-15):
EMI问题的关键在信号完整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哦...

网友C(2010-07-30):
1. 可能换个优质电源IC就好了;
2. 直流稳压电源的PCB也很重要
3. 再不行就考虑屏蔽措施

网友D(2010-10-21):
屏蔽毕竟是不得已的办法 可用滤波来处理你说描述的情况 。 可加我交流  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