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的选型

楼主(2009-04-11):
我现在要用磁珠对20M AD的电源进行滤波,请问下我该选那个频段的磁珠那,和阻抗为多少呢?谢谢

网友A:
测试数据上

可以看到你的设备在什么频率挂掉,然后就有选择磁珠的依据了。

我理论分析能力不够,一般都这么解决。

网友B:
常用于电源滤波的HH-1H3216-500

以常用于电源滤波的HH-1H3216-500为例,其型号各字段含义依次为:
  HH 是其一个系列,主要用于电源滤波,用于信号线是HB系列;
  1 表示一个组件封装了一个磁珠,若为4则是并排封装四个的;
  H 表示组成物质,H、C、M为中频应用(50-200MHz),
  T低频应用(50MHz),S高频应用(200MHz);
  3216 封装尺寸,长3.2mm,宽1.6mm,即1206封装;
  500 阻抗(一般为100MHz时),50 ohm。
  其产品参数主要有三项:
  阻抗[Z]@100MHz (ohm) : Typical 50, Minimum 37;
  直流电阻DC Resistance (m ohm): Maximum 20;
  额定电流Rated Current (mA): 2500.

网友C:

先要确认滤波信号的带宽

网友D(2009-05-15):
电源上的主要考虑通流量

确认要多大的封装。
电源线上阻抗600基本就OK.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电流问题。电源线上的磁珠有电流的要求。只能比通过电流大的电注要求,电流往大里选。

但20M磁珠滤波效能太差了。解决问题不保险。

差模最好用多孔珠(好处可以通过超标情况自己决定串线的次数);如果是共模用共模电感。你要说明一下你的电流大小。同时告知超标的情况,我我可以提供多孔珠样品和共模电感。

kai.zhong@compon-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