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楼主(2009-04-20):
请教高人,这个图是在学校电磁兼容时候的一个讲解,功能是对DC开关的尖峰抑制,但是没有指定三个三极管的型号和类型。
小虾一直很是迷惑,不知道三极管的对接的分析方法,照理三极管反接是不导通的啊,如何能够抑制到尖峰脉冲呢??盼高人不吝赐教,大家多多讨论!!
谢过先!!

网友A:

这个图有点问题,其D2是稳压管或TVS,电路中还有电感。D3是一快恢复二极管。D1是普通整流管。

网友B(2011-08-16):
D2防止电源反接,D1稳压,D3稳压

网友C:
同意3楼
不过弱电的普通机械开关没见过这么整的,感觉没必要
强电的是用防弧罩的那一套,不可能用半导体

当然纯粹地对EMC进行案例分析还有点意义

补充一下,实际意义中D3还是有较大作用的

网友D:
D3是做续流用的,D1,D2的用处应该是保护,由于没有器件的参数说以不好理解其作用。

网友E(2011-11-26):
回复 网友B:
防止反接有什么意义啊?感觉解释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