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滤波器么?

楼主(2009-04-28):
最近看到一个传感器的输出和电源输入接了图示的一个元件(该图为元件的上;下表面,元件大小和TLP521-1光耦差不多),上面标着WE 250,该器件共有四个脚,两两想通,感觉有点像扼流圈,请问这是滤波器么?是什么公司的产品?怎么看参数?

网友A:
北京理工中兴 滤波器部 姚延超为您提供滤波器

北京理工中兴科技 -滤波器部 姚延超为您提供滤波器产品和相关服务
yaoyanchao2004@163.com

网友A:
说实话,不太像EMI电源滤波器

北京理工中兴科技 -滤波器部 姚延超为您提供滤波器产品和相关服务
yaoyanchao2004@163.com

网友B:
上面的是贴片共模滤波器,又叫共模电感。

贴片共模滤波器,是器件级别的。叫共模电感。电源线上用的。也就是你说共模扼流圈。

看标识好像是25uH的。不知您电源走线的电流大小是多少?

北京理工中兴科技也做共模电感?

我现在做共模电感。还做上面这种共模电感。
kai.zhong@compon-tech.com

楼主:
疑问

我开始也认为是25uH的电感,不过用万用表的电感档测量时发现,单路电感才10uH左右,查看厂家的产品技术资料(见附件),却没有10uH左右的产品!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6123736444.pdf

网友B(2009-06-23):
假货。

看产品出自什么地方,我在深圳在赛格买到过TDK的产品,测评数据也差别很大。假货!

网友B:
伍尔特的产品。

你有可能没有看对技术资料!?伍尔特的产品,贵。但全面。在台湾代工出来的!

伍尔特的产品下面是能看接看到线圈的。你这个还灌封了。不知为什么?买来是这样的吗?也有可能买到假货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