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问题请教--DDR上MCLK(附图)

楼主(2009-05-11):
如图中,并排555走线,400M,4层板,2倍频超了几个dbuv,各位大虾有何高招?

网友A:
可以在时钟的输出端加几pf的小电容

可以在时钟的输出端加几pf的小电容,如果你不打算该PCB的话,这个方法倒是可以降一点2次谐波的。
你可以到我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0b4b710100094s.html看看,对你会有些启发。
 相关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0b4b710100094s.html

网友A:
或者降低你的MCLK的驱动强度。

不过最好能看到你的测试报告,看到时间的超标的频率点,然后了解你系统的时间工作点,才能表明实际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相关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0b4b710100094s.html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2009-06-29):
请教下你用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