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MOS管问题!!

楼主(2009-06-24):
把一个从光耦出来的脉冲(1KHZ,50%,方波)分压后加到MOS管的栅极(控制MOD管的开关),经示波器观察后看到出来的方波波形非常的差(栅极波形),S,D导通的状况更差,请教是怎么回事啊??
网上说是输入级间电容造成的,是这个原因吗?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的要求是S,D间导通的波形要好。基本是下降沿波形差、多谢指教!!!

网友A:
我认为看到波形才能准确分析问题

网友B:
上电路

没有电路参数 怎么分析

网友C(2009-08-05):
我曾经遇到过,可能是导通电压低,可以尝试调高导通电压。

网友D:
本身光藕反应速度就是一个问题。最好加一片专用驱动芯片。芯片型号要根据你驱动的MOS管来选择。

网友E:
驱动mos要用推挽电路

网友F(2009-09-29):
担高G极电压

网友G:
最好贴图出来

网友H(2009-11-21):
G极电压要足够高,应补低于10V

网友H:
"把一个从光耦出来的脉冲(1KHZ,50%,方波)分压后加到MOS管的栅极(控制MOD管的开关),"

请问是怎么分的压?

网友:
是否接入驱动电阻

网友I:
驱动电阻上最好还要并加速电容。

网友J(2009-12-22):
无图无真相

网友K:
光耦出来的信号,再整一次形,就可以了

网友L(2010-01-21):
什么光耦。怎么分压。MOS驱动要不求电流输出能力的。可不是个逻辑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