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差模干扰与共模干扰?

楼主(2009-06-27):
看了一些资料,有两个疑问,望高手指教!

1. 差模干扰是零线与火线之间的干扰,共模干扰是零线或火线与地线之间的干扰,但对一些采用直流电供电的设备而言,其电源输入的负极与地连在一起,并没有单独的零线,这种情况下共模和差模是怎么区分的?
2. 测试论证机构给出的传导测试频谱图里面是频率与干扰电压的关系,并没有区分共模与差模,当在某一个频点超标时该怎么去区分是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引起的呢?

网友A:
我有办法。

第一问题。对于直流电源,共模是电源线与保护地之间的干扰为共模干扰,电源线之间即正负极间干扰为差模干扰。
第二个问题。在做实验中分别加X电容和Y电容,X电容主要用于但不仅限于差模干扰抑制,Y电容主要用于共模干扰抑制,分别加试试;还有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看对比效果就知道了。

网友B(2009-08-04):
可以把差模与共模的概念扩大一下,我是这么理解的:例如有两条信号线,相对信号线之间产生的电压差,就是差模干扰;而信号线相对电路的其它结点之间的电压差就是共模干扰。共模干扰本身不会对信号质量造成影响,只有当共模电压通过电路转化成差模电压后,才会对电路信号产生影响。

网友C:
2, CE测得绝大部分是共模辐射,

网友D:
共模是单线的,差模是双线的!简单的理解

网友E:
共模是单线的,差模是双线的!简单的理解
引用 网友D:

差和共是一种相对术语,就如同电势概念一样,是一种相对而言的名词。
至于什么共模是单线的,差模是双线的,这就是莫名其妙了。。。

网友F:
我觉得
     yewuyi发表于 2009-8-20 10:07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不是十分理解,能不能说的更详细,直白一点呢

网友G:
差模信号,在回路某一垂直断面的电流失量和为零

网友H:
共模干扰电流同方向,差模是不同方向,一般是共模影响电路。

网友I(2010-12-07):
差模抑制比表征什么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