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EMC问题

楼主(2009-07-08):
高压线路中,安全距离是多少?
   高压与低压距离是多少?
高速电路中,布线距离是怎样设定的?
3C认证要求是怎样的

网友A:
请把两个"高"给出参数,然后才有答案

网友B(2009-08-09):
前面两个是Safety相关的问题,而非emc。
3C测试中,不会检查高速信号线间距的。

网友C:
我见过AC380V的,不到1mm!

网友C:
可怜的是,原来预期要看到爬电现象却没有看到。可能是绿油的功劳吧

网友B:
关于Safety,如果电信IT类的产品,请参考IEC 60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