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用78L05时候遇到经常坏的情况?谢谢!

楼主(2009-07-09):
     现在设计一个家电产品,5V稳压想用78L05来稳压,输入端串联51欧、1W电阻,输入电压为14V左右,电流大概就30mA左右。电路在工作状态时,78L05有点烫手,手摸不住。没有点温计所以没有温度数据,就是怕用久了会出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同业用78L05时出过问题?

网友A:
可以几个电阻并联,用水泥电阻,大个的好散热……

芯片一上温度很容易坏,有个什么说法来着
温度升高10度,使用时间减少一半?

楼主:
网上找到相关解说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在这个网址里:http://blog.**/tengjingshu/25165/category.aspx
 找到解说

网友B:
你提供的资料真不错,谢谢了,有点茅塞顿开

网友C(2009-09-11):
可以选择用L7805CV,可以外加散热片,78l05一般用的时候没有散热片

网友D:
78L05有点烫手,手摸不住?靠不住!不能用 7XL 系列的本身耗散功率就不大!

网友E:
加个散热片

网友F:
用开关电源就能够解决问题,关键是你需要的成本是多少??

网友G:
78L05也可以加散热片的。

网友H(2009-11-04):
压差太高了,多串几个二极管到前面去

网友I:
78L05有点烫手,手摸不住

温度太高了哦~

网友J:
先来一个7809,再来7805就可以了。

网友K(2009-12-10):
压差高了,P=U*I,所以功耗大,可以加散热片,或者在前面串一个电阻,将电压降下来,功耗就小了,但是要保证输入7805的电压在最小输入电压之上,这样其实是将一部分功耗分散到电阻上,所以要根据电阻上消耗的功耗来确定电阻的功率,而且省去了装散热片。
这里把串联的电阻改为160 欧的试试。

网友L(2010-06-10):
压差这么大 发热时一定的  算下效率就知道了

网友M:
13楼正解,用什么7805嘛,用个DC/DC不是蛮好的,哈哈

网友N:
能用7805就最好别用78L05
,78L05确实有点脆弱

网友O:
可以在输入端多串联几个整流二极管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