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辐射超标如何处理?

楼主(2009-07-17):
有一电子产品在72M,108M,144M几个频点有两三个db的超标,初步分析应该是MCU引起的(MCU工作频率为36M),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来通过EMC测试?现在设备外壳与PCB板内部的地没有相连,请问连起来对改善EMC辐射有作用吗?

网友A:
主要是时钟、数据线

很多资料上都有处理方法

楼主:
楼上可以留个电话方便联系吗吗?

网友B:
介绍俺的EMI整改经验

关于晶体部份:
1、晶体到MCU的两条线不要太细,尽量短直,且这两条线与两个负载电容所包围的面积要越小越好,电容地端,最好单独用较宽的走线单独引至MCU振荡地,不要与大面积地铜箔相连;
2、晶体背面最好是整片的地铜箔,不要走其它线,也不要在晶体正面上方走别的线;
3、有的MCU与不适合的晶体配合,振幅过高,产生截顶失真,便会产生较强的基波及强烈的谐波辐射,这种情况需在Xout上造近MCU一端串几十至几百欧电阻,让振幅峰峰值降至VCC的1/2~2/3为宜;

高速线,一般是SDRAM、及数字视频信号的VCLK了,最好在其走线背面有地铜层,没有条件的,至少要有一条较宽的地线“护送”,能包地就更理想了,有的时候需要在靠MCU一端串电阻,消除过冲(过冲对辐射影响很大),不要串得太大,以免引起延迟;还有就是背面不要有平行的线,正面也是;另外就是USB,要走差分线;

低速较长的线,也不容忽视,尽可能用RC抑制高频分量,靠近对外的接口处,要串磁猪, 电源进线处,串小的共模电感

总而言之,辐射过强是较大的dv/dt,及较大的环路面积引起,想办法抑制电压瞬变,降低信号过冲,缩小信号与电流回流的环路面积。还有就是小天线效应

最后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才是屏蔽,成本十分昂贵

网友C:
常用的一些磁珠的滤波的做法还是要会的。

网友D:
PowerAnts的回答很全面!

网友E:
通常解决emc问题,在知道源头之后,需要了解传播的途径是什吗?是直接空间辐射,还是通过EUT拉出来的电缆,然后向外辐射。所以不同情况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除了Powerants的方法之外,楼主不放尝试:
1, 在时钟线上加pf级的电容,削弱时钟信号的高频分量。
2,如果你使用oscillator,可以对它的电源加磁珠或者电感滤波。
3,数据总线内的时钟信号也要仔细检查,overshoot,undershoot要尽可能消除。

至于是否要把外壳根内部地相连,个人认为作用不大。如果外壳接地,另当别论。

网友F:
将晶体的功率减小,立竿见影

网友E(2009-08-16):
将晶体的功率减小,立竿见影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减小晶振功率?

网友B:
5楼中的第3点,便是降低晶振激励功率的方法

网友G:
典型时钟线引起的问题,晶振输入处加磁珠,串小电阻。时钟线CLOCKOUT输出与外围连接的线尽量走短,别太绕,加PF级电容更好

网友H(2009-10-20):
屏蔽是个很好的手段,不妨把你的扫描结果贴出来看看。

网友I:
在Xout上串几百欧电阻,以降低晶振增幅,可以显著改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如果辐射是通过外壳向外辐射的话,金属外壳要接地.一些悬浮不接地的铁片,比如SD卡座,散热器通常都是要接地的.

网友L(2010-02-26):
除了上述可能,还有可能是从CPU芯片封装辐射出去,电源可能不是EMI辐射的源头,但永远都是EMI的帮凶,电源接口部分,做些处理,这种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M:
关于晶体部份:1、晶体到MCU的两条线不要太细,尽量短直,且这两条线与两个负载电容所包围的面积要越小越好,电容地端,最好单独用较宽的走线单独引至MCU振荡地,不要与大面积地铜箔相连;2、晶体背面最好是整片的地 ...
引用 网友B:
收藏了

网友N:
我有一款产品做整改的时候 被别人改的面目全非了 在我的电源线上加了三个磁环 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O:
回复 网友B:

蚂蚁确实很强

网友O:
回复 网友B:

一直看到高速信号线如果能被包地或者被相邻层有地平面,效果会更好,但是一直不是很理解原理,麻烦蚂蚁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P:
22楼

这个目的就是降低回路面积

回路面积是EMC的重要因素

回路面积大,可以接受到的空间磁场强度也就大

然后收到的干扰就大

这一点主要是解决

电磁接收被别人骚扰

不是解决 电磁发射干扰别人

网友Q:
电路内部的耦合也会导致超标的

网友R(2010-05-18):
回复 网友P:
原来是这个原理啊,学习了,我还以为是地线包围信号线,是给信号线加上外界电磁屏蔽罩呢~

网友S(2010-07-12):
加三个磁环不如考虑一下在电源线的电源上串一个电感,大电流的10uH左右的

网友T(2010-10-21):
可从设计以及滤波选型上着手  相信你的问题能很好的得到解决

网友U(2011-05-04):
谁能详细讲解一下包地么?

网友V:
收藏了,其实还有好多,只是侧重点不同;我也赞同主要在时钟线上考虑,在就是电源的处理一定要考虑,否则会死的很惨;还有就是几块PCB之间的连接线束也会造成很高的骚扰。

网友W:
回楼上的;增加磁环一般不是从源头整改的。

网友X(2011-08-16):
回复 网友B:
看了蚂蚁的说明,有些小问题哈
“不要与大面积地铜箔相连”,这个有点小问题。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不要与大面积的地环路相连”。理由是振荡器的高速电流不易引入大面积的地环路,引起电磁辐射。
“辐射过强是DV/DT较大引起的”,更严格的说应该是“DI/DT较大引起的”,理由是电磁辐射的本质是射频电流总在寻找最低阻抗的回路回到发射源。所以解决这个发射问题的根本之道就在于为高速的电流变化创造一条低阻抗的回路让其回到源头。这个低阻抗的回路应该在板子上,而不是在空气中,否则就辐射超标了…………
个人意见,献丑了……

网友X:
回复 网友P:
晶体周围包地主要是为了减小回路面积,为晶体输出的震荡信号提供一个最低阻抗的回路。这一点我赞同。但是后面说的“不是解决电磁发射干扰别人”这一点我不赞同,因为晶体振荡器本身是个信号源,它做的更多的是向空间发射射频电流,楼主讲到的36M的谐波辐射超标就是这个原因。至于大面积的环路被干扰,这确实存在这种可能,但不是关键。

网友U:
对晶振进行LAYOUT优化,若辐射很大的话,可能就需要屏蔽或者贴吸波材料(比较贵)~~~

网友Y(2011-09-21):
收藏下,有空再来对照下

网友C:
我有一款产品做整改的时候 被别人改的面目全非了 在我的电源线上加了三个磁环 请问这个正常吗?
引用 网友N:

加磁环是一种解决EMC的手段。不想加磁环就改板在板子上加器件。外围修改磁环是比较平常的一种滤波方式。

网友Z:
在电源旁加磁珠

网友AA(2018-07-26):
谢谢各位的分享,我也遇到此类问题,正在整改测试。

网友AB(2018-10-19):
查找到辐射源,对辐射源进行处理

网友AC:
为什么powerants的留言被禁了

网友AB:
您好,您说的是在哪个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