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出水温度是怎样控制的?

楼主(2009-07-19):
(无正文)

网友A:
我估计要采用激光加热或是微波加热系统。

网友B:
即时控制有点扯淡
楼主自己算算将固定质量的水在指定时间内加热到若干温度,需要做多少功?你那个热水器有那么大功率么?如果有,再考虑控制住

网友C:
查查水的比热

网友D(2009-08-23):
即时水温控制, 难度不在于电路, 而在于怎样去加热水

首先要考虑的是, 加热器与水具有比较大的接触面积, 功率比较大, 可以考虑用若干毛细管来做

网友E:
利用稳定传感器加上显示技术不就是更简单啊

网友F:
路过,
这是个系统的东西

网友G(2009-10-04):
哦,这个问题怎么贴这里了?
即热式热水器不是象楼上几位说的那样吧?无非是加热功率大罢了,好像要做到8KW。加热的最高出水温度也就五十来度吧!恒温控制的思路是监测进水温度、出水温度和流量,然后通过可控硅来控制加热功率,软件内部用PID算法,仔细调整参数就可以了!以前做过出水1.2L/MIN的系统,加热管1.6KW,控温效果在正负1度。

网友H:
一般洗澡即热出水,6P的热泵才能做的到的,电热,还是不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