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在便携式设备用TVS管?

楼主(2007-01-09):
我们正在开发的产品是手持式设备,由电池供电,该设备有信号输入端,为了保护电路防止ESD,我在每个信号输入端和电源地之间并接了TVS管,但我有一点搞不明白,由于是手持式设备,电源地无法连接到大地上,那么TVS管能起到防ESD的作用吗?如果是,静电的泻放通道是如何走的哪?如果不能,那么如何实现手持式设备的ESD防护哪?

网友A:
静电有直接串入芯片与空间场耦合

静电有直接串入芯片与空间场耦合,尽管手持设备没有接地线,但静电串入设备后可以通过空间分布参数泻放到地,同时也可能通过空间静电场耦合到单板走线与端口,所以端口、PCB设计、结构设计是手持设备防ESD关键。

网友B:
静电本身是共模干扰,

共模干扰一般不会直接损坏器件,只有共模转换为差模才会损坏器件,所以你的TVS就加在要保护的器件的管脚和器件的GND就可以了,保护器件不受损坏就OK了,至于静电释放回路,那么高的电压一定能找到回路的,从哪里走如果受你控制当然是最好了,不能完全控制就保护好要保护的器件就OK

网友C:
晕,你看一下TVS 元件特性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D(2023-04-02):
TVS放到GND,然后通过GND对打大地的耦合电容释放,因为GND面积够大,所以选择TVS对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