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地分割!

楼主(2007-01-09):
板子有三种电源1.8v、3.3v、5v,输入电压为9V。请教一下这三种电源的地是不是要完全分开。

网友A:
需要看驱动什么样的电路

需要看驱动什么样的电路!如果驱动数字电路,那就没有必要,如果5V驱动模拟电路,作为模拟电源,就可以把5V的地作为模拟电路,也就仅在模拟电路部分,其他电源供数字电路就不用了。

网友B:
地未必要分开,如果没有模拟采用,一般共地EMC更好

如果有模拟信号采集,则要把模拟地分开,然后单点接地,这样可以提高采样的精度.主要防止地电流对采样的影响.但这种接法不会提高数字部分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
我对电源进行了分割!

板子是六层,3.3v和5v电源进行了分割,其对应的地是不是也要分割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