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1-09):
pcb布线过程中,一般switch电源有两个地,powerground和signalground,我通常是把他们连起来,不知各位大虾有什么高见。另外能不能给讲讲这两个地的区别?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可以分开,主要提高模拟部分的精度

单纯从数字信号来将,共地一般更加强的抗干扰能力.但如果有模拟信号,有时候不得不单点接地以减小模拟部分的地电流干扰从而提高采样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