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V群脉冲过不去???

楼主(2007-01-10):
当控制器不接压力传感器或接模拟传感器(直接接电阻)时,做群脉冲实验时,给火零同时加2000V群脉冲电压,采样正负只抖动一个字,但接上压力传感器后,采样码抖动非常大,请问如何解决传感器的反射干扰信号,也就是在输入时就抑制掉???

网友A:
先要解决传感器之间地线的隔离问题

楼主:
如何隔离???

请问你指的是传感器的供电地还是屏蔽层?采用什么方法隔离?通过线性光藕及电源隔离模块???

网友B:
详细点描述问题?

详细点描述问题?

网友C:
希望楼主把问题详细点

这样便于大家分析和讨论

网友D:
好象什么时候看过这样的问题

是否隔离也许不是观察问题原因的主要问题,但不知道你对信号线甚至传感器做何屏护了?

最好给图或图片说明一下。

网友E:
在采样线上加电容

1、在采样线上加电容,但电容的容量不能太大.
2、在AC线输入端加共模电感。
3、改采样芯片周围的地线。

网友F(2011-11-13):
(1)AC220V电源线上串联磁环;
(2)在信号线上并联电容\串联磁珠\或共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