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器中的共模电感怎么选?

楼主(2007-01-10):
   我的系统由开关电源供电, 通过继电器带接触器控制3相交流电机起停,因为电机起停单片机会受到干扰,所以想加个电源滤波器,就是一个0.1U的电容加个共模电感, 不知道这种情况下电感量怎么选?   当然还想对地加2个共模电容,但是机壳是塑料的,用户又很少会接地线,所以加共模电容也没用.

网友A(2011-11-13):
(1)改更开关电源,如果开关电源的质量较高,其高频变压器一般会有屏蔽层.对抗AC220V电源线的骚扰很有作用.
(2)单片机的输入控制口加光耦与DC/DC隔离;
(3)加强单片机的复位电路、时钟电路、电源系统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