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0读数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07-01-15):
我用PT1000测实验台的温度,结果发现PT1000读数极度不稳定,上下漂动2度左右.
请大家给点建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
等高手出现~~

网友B(2010-01-06):
要增加软件滤波

网友C:
用固定电阻接上有这问题吗?
如果没有那就是有干扰问题,我做过RTD的模块,打EMC实验时候就是这样,试试在PT1000的接线端口处扣一个磁环

网友D:
直接用万用表测试PT1000的阻值会变化吗?
温度一般不会这么快变化的,除非加热功率大、功率变化大、系统储能小。

网友E:
放大电路性能不良

网友F(2010-06-13):
在铂丝的两根线上跨上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