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测试的测试标准是什么?

楼主(2007-02-03):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测试?可以具体点吧?

楼主:
re

就是那种对整机系统频繁接通电源,断开电源的测试,在上电和下电瞬间用电压脉冲冲击系统的测试

可靠性测试中的一种,我想知道的是大概多长时间开断电, 有没有什么国际标准规定.

谢谢

网友A:
对可靠性还不是很了解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哥知道啊?

最近要对设备做这个实验,却一直找不到相关标准

网友B:
到这里看看

http://elecm.com/a/?u=7222
相关链接:http://elecm.com/a/?u=7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