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做EMC试验达不到标准时要怎么办?

楼主(2007-02-04):
我现在几块板子做EMC无法通过群脉冲2000V测试。
我想飞一些线路出来,加一个光藕隔离的模块上去。再进行测试。
但是这个模块需要自己搭,不知道这样子做,有没有意义?

请问各位在没有达到EMC的试验标准时,一般都做一些什么改进呢?
如果通过简单的增加电容都没有办法提升的情况,是重新画板,还是怎么样?

网友A:
应用的办法很多

产品在设计初没有考虑EMC,也没有预留的话,可能会改板
一般对于EMC整改先要从外考虑,由内到外,通过外部解决了最好。
LS可以将问题具体贴清楚请大侠指点或邮件联系我kun.he@ses-tech.com

网友B(2007-03-07):
在信号线和保护地间串上压敏电阻和放电管是个不错的解决

网友C(2011-11-13):
属于传导性电磁骚扰,在AC220V电源线或开关电源上下功夫,应该是可以通过的.

网友D:
不达标时就往死里整,呵呵

网友E:
中间最好能做做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