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测试通不过,一般都是怎么解决?(50楼有资料奉送)

楼主(2007-02-07):
(无正文)

网友A:
分析原因-解决方案-重做測試

楼主:
自己整改的多是吧?

网友B:
应该还是找到辐射源头,结合实际电路,和结构再去考虑把?

有现场整改的,
有拿回公司,用简易频谱仪分析后在整改,再测试的
有想好几套方案再去边测边改的
应该还是找到辐射源头,结合实际电路,和结构再去考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