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口保护

楼主(2007-02-26):
本人是做汽车电子的(主要是娱乐系统),现在领导要求设计时充分考虑接口保护,要求两个通过线束相连的I/O口和通讯口(串口、SPI口等)都要加保护电路,我对这个很不熟悉阿,就知道串电阻限流,再者就是嵌位,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需要根据具体接口进行防护设计

目前一般是加瞬态抑制器件,比如TVS、压敏电阻等,辅助串限流电阻。
具体TVS的选择根据你电路所处环境以及后级所要保护芯片进行,主要是选择钳位电压、功耗、结电容等方面选择。

网友B:
加器件提供一些思路

具体要的还要详细看电路
不错 支持高手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C:
想知道,TVS,和两个4148正反连接,有什么不一样?

想知道,TVS,和两个4148正反连接,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D:
TVS和两个4148正反连接本质上就不同。

TVS可以在回路电压超过额定时快速变成导通状态,吸收高压能量,使电路不至于超过额定值而损坏。
4148超压后,击穿而已,可是在4148击被穿前,恐怕你的电路已经被高压干完蛋了

网友E:
加RC滤波电路后加稳压管。

网友C:
楼上的楼上,4148,0.6~0.7V的击穿,击穿前的高压,多高?呵呵

楼上的楼上,4148,0.6~0.7V的击穿,击穿前的高压,多高?呵呵

网友F(2009-07-03):
哈哈 ,我还以为教厨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