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L认证是何种性质?

楼主(2007-03-03):
我们代理的国外仪器是通过ETL认证的,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好像在美国UL和ETL差不多,两种认证都是关于电气的,不知是否这样?

网友A:
ETL

ETL 检验标志
任何电气、机械或机电产品只要带有ETL检验标志就表明它是经过测试符合相关的业界标准。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测试标准,所以对特定产品的要求一定要向专业人员咨询。ETL检验标志在电缆产品中广泛应用,表明通过了有关测试
ETL 列名标志
任何电气、机械或机电产品只要带有ETL标志就表明它是经过测试符合相关的产品安全标准,而且也代表着生产商同意接收严格的定期检查,以保证产品品质的一致性。右下方的"us"表示适用于美国,左下方的"c"表示适用于加拿大,同时具有"us"和"c"则在两个国家都适用。

楼主:
多谢.

好像国内有专门代理做ETL认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