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pcb受到辐射的故障点???

楼主(2007-03-10):
我现在是外壳(塑料壳)接口(usb)打静电,CPU总是受到干扰进入死机状态(cpu发烫)。
如果我把该接口所有的所有的连线与PCB主线等断开,直接飞一根线到输入地。
一直打静电没问题,然后我把飞的线加长,摆成圆弧状(正好包含整个PCB),再打静电,这时CPU有会受到辐射干扰死机。由上应该确定是静电辐射问题。
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我的PCB那些走线受到的干扰最大???(也就是故障定位)
我现在是无从先手,请这方面高手指点一二。thanks!

网友A:
re

我也是猜想啊,不知对不对!有可能是地址线受到干扰从而使得程序跑飞了吧^_^

网友B:
等待高手~~

楼主:
如果用测试设备,会打坏示波器之类的吗?

比如如我用TEK的。

网友B:
楼上可否收到我的邮件

楼主:
to: kun.de大虾

没有收到,:D
您是要发什么类的信息給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