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速电路中如何时钟布线

楼主(2007-03-10):
(无正文)

网友A:
时钟布线主要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时序,这个主要看你的spec,一般都有相应的Design Guide,可参阅。还有就是信号完整性的一般问题了,如阻抗的匹配,回路的完整等等。

楼主:
EMC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B:
阻抗匹配,包覆地线方式,路径长度,

回路方式等太多内容了,

网友C:
阻抗匹配和时序!

网友D:
短,细,不要弯

周围要有地屏蔽,有空间的话加个RC调整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