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开关电源,请教大家。

楼主(2007-03-21):
我先分析一下,各位看看对否。
首先F1是保险丝,RTH1是热敏电阻,ZNR1是压敏电阻,都是保护用的。
C1是X电容,滤除差模DM信号。
LF1是EMI滤波器,用来滤除共模CM信号。
C2和C3是Y电容,用来滤除共模CM信号。
C4是X电容,滤波,R1是C4的放电电容,用来过安规。
BD1桥,整形,C5,滤波。
C5的正端输出一个高的直流电平。
D5,R2, C23组成一个SNUBBER电路(或者是CLAMP电路,疑问),是为了包括U1不被损坏。
D6和C7是反馈绕组的整流滤波,经过光耦合器中的光敏三极管给TOPSWITCH的控制端提供偏压。
C28,C35,C26分别是保护防止后面的静电对前级的干扰。
变压器输出有3部分,就举例说明其中的一路:
C17是保护二极管D7,为了防止刚有电进入的时候,由于后面的C14电容的不能突变的特性,导致二极管开始一段时间等效于直接接地,会有很大的电流,导致二极管损坏。
C14,L1,C29组成拍型LC滤波器,滤波。
后面的R8是假负载,ZD2是齐纳二极管保证输出稳定。
本人觉得在C29后面还应该加一个小的0.01uF或者0.1uF的高频滤波电容,由于前面的C17会把高频引入。不过由于前面已经加了LC滤波,是否可以就不用再加了呢。但是大的电容由于内部还存在感抗,所以对高频的滤波似乎还是不够。
以上只是小弟对电源的一些愚见,很多地方可能都有问题,希望各位多多给予意见。

以下是小弟不懂的:
1。不清楚R3的C8的作用?
2。R17的作用?
3。R20的作用?
4。R6,R18,R7,R5,R19,C16,SHR1,R12,U2控制部分组成的电路还是不太懂,是否可以帮忙分析说明一下?

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可以帮我回答一下,不懂的其他朋友也可以通过大家的解释对电源有一定的了解。

网友A:
典型的TOPSWITCH电路可查看TOP227等

R3,C8,C8是控制器启动电路;R17,R2,C23,D5是释放回路;大电流半桥整流中R20,C17是常见的;R6,R18,R7,R5,R19,C16,SHR1,R12,U2请查找431资料,SHR1是431。

楼主:
楼上的兄弟

是否可以分析的透彻一点啊?
R6,R18,R7,R5,R19,C16,SHR1,R12这部分电路可以详细分析一下吗?
还有我觉得R20是否可以去掉?
以及R17的作用,是否也可以去掉?因为R2和C23已经构成了释放回路了啊.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网友B:
R6,R18,R7,R5,R19,C16,SHR1,R12为环路控制,即为反馈控制,稳定输出的..
R6,R18,R7  取样电路
R5 是U2限流电阻(也可理解为光耦增益调节电阻)
R19,也可理解为光耦增益调节电阻
C16,SHR1,R12 基准源,C16,R12可以理解为缓解输出电压变化,也有人理解为谐振调节电路...
C17,R20组成纹波抑制电路
R20 防止开关管振荡 (这个理解可能有点问题) 不过这电阻是考虑控制线走线过长而用的,如果在PCB走线时能保证这条控制线最短,就可不用....

网友C(2007-04-25):
楼上说得好

R20,是只为控制线最短吗?好像不是吧!C17,R20是组合,没见过只有C1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