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姆电阻问题求助~~

楼主(2007-03-23):
小弟手头调试的一块板子,上电后无法启动,经检查,发现电源输入端用了一个0欧姆电阻做过流保护,上电后该电阻上的压降达到3V以上(总电压5V),将其拆下来后测得的阻值正常(0欧姆),而换一个新的0欧姆电阻上去,板子也能正常启动,现在有点弄不明白了,问题是出在电阻,但为什么电阻阻值正常,而压降很大?
补:后将拆下的电阻换到另一块板子上,也不能启动。

请问各位大虾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问题出在哪里?
多谢拉~~~

网友A:
电流不够

电流不够

网友B:
肯定阻值变大了

而检查测量仪表的量程选择不合适,无法准确判断。

网友C:
有道理

楼上说的的道理

网友D(2007-04-29):
非0欧,有阻值测量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