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如何做产品可靠性设计的?

楼主(2007-04-03):
有个朋友这样问我,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楼主:
换句话说"你如何确保你所设计的产品是可靠的?"

网友A:
你自个先说

不齐的我们给你补充...

网友A:
21ICBBS提醒您注意:发言不成功!!!,至少主题不应为空

首先确保在设计环节不出现原理性缺陷和错误
然后是IQC、生产、老化和测试、包装、入库、出库、安装、使用(只能提醒用户方式)等环节上严格有制度并且规范性的操作进行确保...
最后是一套完善的企业相关制度和流程,比如对产品所出现问题的分析回溯追踪反馈解决的机制等等...

网友B:
我个人觉得

1选用成熟电路和通用器件,保障电路的可靠性
2选用大厂的产品,他们的器件质量有保障
3尽量减少器件的种类,采购和生产就不容易出错
.....

网友C:
这很麻烦

你们说的都不是很正确,我最近在看关于可靠性的问题。关于可靠性有很多的国标军标的文件支持,国际上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标准。有很多的数学公式的论证。我觉得具体说应该就是做一个项目前要对你做的项目的可靠性有一个量化的估计,然后设计时对你的估计留有余量,然后在考虑降额,冗余等等可靠性设计。最后做一系列的试验比如高低温振动等试验来证明你的设计能够达到你预期的可靠性。这些都是我看书上理解的,我做的东西其实都还没做到这些。但我觉得这些应该是必须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货和外国货的区别,为什么外国的电器我用了很多年都很好,可是有些国货用不了几年就坏。外国重视可靠性比我们起步早多了!!

网友D:
可是说算容易

具体到算时是不是就莫不着头脑了

楼主:
是呀

理论上说起来很容易,可是给出的公式有几个能看懂?一写所谓的常数/参数该如何选择才合理???/

网友E:
在生产产品时,首先要做样品的可靠性测试

网友F:
可靠性试验

我是做可靠性试验的,有1年半拉
可靠性试验分好多的:
新机种可靠性:可靠性增长试验
              加速试验ALT

量产试验       好多的

网友B:
实验与设计是两回事

设计不好肯定过不了测试

网友G(2009-08-30):
给你来一份我一个产品的部分可靠性测试项目表格:

第二部分:可靠性试验

序号
测试项目

指标要求
电源特性:供电范围
1、用调压器将供电电压调至控制器的最小工作电压,测试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各继电器能否正常吸合;
2、用调压器将供电电压调至控制器的最大工作电压,测试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各继电器能否正常吸合,同时变压器及其他器件不受任何损坏。
3、记录机器的工作电压范围。
标准依据:技术信息
由技术指标规定
电源特性:电源冲击
用调压器将供电电压调至控制器的最高工作电压,设定好时间继电器通断时间,连续通断2500-3000次后检查控制器能否正常工作。
标准依据:无
控制器正常工作
安全性能:电气强度
使用绝缘耐压测试仪,设定好工作模式以及测试参数,将测试夹夹住控制器壳体或传感器金属壳体,测试棒接至控制器电源端口,启动仪器进行测试。(50Hz正弦波电压)
标准依据:GB14536.1-1998中13.2条
断开处耐压1500V/60秒,耐压1800V/2秒;绝缘处耐压3750V/60秒;漏电流1mA,无闪络或击穿。
安全性能:绝缘电阻
使用绝缘耐压测试仪,设定好工作模式以及测试参数,将测试夹夹住控制器壳体或传感器金属壳体,测试棒接至控制器电源端口,启动仪器进行测试。
标准依据:GB14536.1-1998中13.1条
施加500VDC测试电压60秒后绝缘电阻不小于10MΩ。
安全性能: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测试方法依据GB14536.1-1998附录B
标准依据:GB14536.1-1998中20条
220VAC工作电压,断开处满足跨微断开正常环境,绝缘处满足加强绝缘正常环境。
安全性能:阻燃试验
从塑壳上截取5根试样(尺寸:65mm×13mm×17.4mm),对试样施加火焰10s后,记录有焰燃烧时间t1,燃烧停止后,再次施焰10s,记录有焰燃烧时间t2和无焰燃烧时间t3。
标准依据:GB14536.1-1998中21条;GB/T2408-1996
符合FV-0级
振动试验
1、将待测控制器可靠地固定在振动台面;
2、起动:合上转换开关,接通电源,在均匀缓慢的转动电位器,使电机转速逐渐升高,并观察频率表指示,调整频率至要求值;
3、调幅:按试验要求,把标有振幅的手柄搬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压动油泵手把,调整位移振幅至要求值后,再把此手柄搬到中间位置,可使振幅保持稳定;
4、试验时间一般不少于10分钟。试验结束后,停车前必须将工作台面振幅调至零,把调速箱上振幅手柄放在中间位置,再将调速箱频率调节电位器慢慢调至零位,然后闭合开关,使振动台电路断开。
标准依据:GB/T2423.10-1995
1、各按键操作灵活,功能不受振动影响;
2、功能指标符合不同产品的特殊检测标准的功能要求。
自由跌落
1、试验表面:混凝土或刚性表面,跌落高度:1米;
2、初始检测;
3、试验样品开始跌落的姿态(通常按照规定的姿态从规定的高度跌落到规定的表面);
4、跌落次数:2次;
5、最后检测:外观、电性能、机械性能。
标准依据:GB/T2423.8-1995
1、外观无变形、开裂等异常现象;
2、绝缘电阻10 MΩ以上;
3、温控器能够正常工作。
面板防水等级
1、将被试样品固定在箱体内的固定架上;
2、根据试验等级选用不同的喷水装置(淋水头或喷水头);
3、试验结束后,检查产品有无渗水,并判断产品防水等级。
标准依据:GB4208-1993
由技术指标规定
负载试验
1、将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分别与模拟负载的两端连接;
2、将模拟负载装置的电源插在调压器的输出端,将被测仪表通上电;
3、将卡钳表调至200A并卡住1根导线,缓慢调节调压器输出电压同时观察卡钳表显示电流的变化,最终调至要求的电流值;
4、在规定的电流下连续通电不少于15分钟,然后测量铜膜导线的温度,70—80℃为可接受的温度范围,更高则判为不合格。
标准依据:GB14536.1-1998中17条
由技术指标规定
环境试验:环境低温
将控制器在温度-25℃下持续通电8小时后观察外观是否有异常,功能是否正常,耐压绝缘测试是否合格。
标准依据:GB/T2423.1-2001
控制器正常工作
环境试验:环境高温
将控制器在温度65℃下持续通电8小时后观察外观是否有异常、功能是否正常、耐压绝缘测试是否合格。
依据标准:GB/T2423.2-2001
控制器正常工作
环境试验:冷热冲击
将控制器在温度65℃时持续通电3小时,然后在10
秒内转移温度-25℃持续通电3小时,再转入到温度65℃时持续通电3小时,反复循环5次后观察外观是否有异常、功能是否正常、耐压绝缘是否符合要求。
依据标准:GB/T2423.22-2002
控制器正常工作
环境试验:低温存储
在温度-30℃条件下,控制器不通电放置48小后通电测试功能正常,耐压绝缘测试合格。
依据标准:无
控制器正常工作
环境试验:高温存储
在温度85℃条件下,控制器不通电放置48小时后通电测试功能正常,耐压绝缘测试合格;
依据标准:无
控制器正常工作
环境试验:恒定湿热
在温度40±2℃,湿度93+2/-3%RH环境下,控制器不通电放置48小时后,在此环境下通电测试功能正常,取出样机放置1.5h后进行耐压绝缘测试;
依据标准:GB/T2423.3-1993
控制器正常工作
抗干扰测试:群脉冲测试
试验方法依据GB/T17626.4-1998
依据标准GB/T17626.4-1998
优先等级:电源端口4KV/2.5KHz;IO端口2KV/5KHz。其他等级记录作为参考。
抗干扰测试:静电放电测试
试验方法依据GB/T17626.2-1998
依据标准GB/T17626.2-1998
优先等级:接触放电试验电压8kV,放电模式20PPS;空气放电试验电压15 kV,放电模式20PPS。其他等级记录作为参考。
抗干扰测试:周波跌落测试
试验方法依据GB/T17626.11-1999
依据标准GB/T17626.11-1999
分别测试40%UT和0%UT,作为参考指标。
抗干扰测试:浪涌测试
试验方法依据GB/T17626.5-1998
依据标准GB/T17626.5-1998
优先等级:差模国标4级,其他等级记录作为参考。

网友H(2009-10-20):
恩,这个靠谱

网友I:
同楼主。
最烦有人这样问这类问题,我真的是三五句话说也不出来……咋说呢,仔细调查之后,做应该做的事(废话有时候很有用,有用的话有时候很废话,看您怎么看)。
面试的时候,人事经理问我做项目经理,经历过的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事……我就狂晕,说没有……

网友J:
等待有较好回复

网友K:
这是个系统的设计,应该在产品设计时就考虑,同时可靠性工程师也介入。通过实验,计算出产品的MTBF。
比如HALT等。

网友L(2009-12-27):
顶15楼,搞出了些量化的东西!

网友M:
可靠性需要做电磁兼容和环境方面的试验

网友N:
CTI华测检测机构,有着价格的优势和专业服务,专业的可靠性实验室,为您解决各种产品的疑难杂症!15817320692    0755-33683674     Amit.yang@cti-cer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