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起振求救!

楼主(2007-04-07):
    各位高手,本人在用华邦51单片机开发产品,单片机型号为W77E58P,但在进行调试过程中遇到了一个让我百思不解的问题:
    就是焊完板子上电后晶振还能起振,工作一段时间后晶振信号便开始衰减,直到单片机停止工作。晶振采用11.0592M,30P起振电容。在随后的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里我把晶振换了几个牌子,起振电容试了15P、22P、30P、33P、39P、51P都不见好转。按照晶振电路的布板要求,我重新作了一次板子,结果未见好转。另外,我的复位信号采用MAX810产生,上电时用示波器可以看到300ms的方波复位信号,程序的问题也可以排除,因为程序是已经用过很长时间的成熟程序。而且板子刚上电是是可以运行的,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出问题。电路板中的电源正常,更没有干扰信号。
    求各位高手指教,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反馈电阻多大?104~605

反馈电阻多大?104~605

网友B:
晶振接地可靠吗?

晶振接地可靠吗?

软件中关于晶振的配置对嘛?比如会不会选择了内部的RC振荡器。

楼主:
回复两位楼兄

    感谢上面的楼兄,才回复帖子,hzcook兄提到的反馈电阻是指并接在电容两端的电阻么?我试过了都不好使。多些支持!
    还有晶振接地肯定是可靠的,因为我得整个板子两面敷铜,而起振电容的接地端焊盘直接接在了复同上。
    PCB板的基版材料不知道会不会对起振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C:
换一个单片机试一试

换一个单片机试一试

比如换一个同型号的,或者可替代的单片机。
既然电容也换过了。晶振你换了吗?

楼主:
heyunhuan

    晶振和单片机都没少换!我现在想应该不是晶振电路问题,应该是电路中别处的问题导致了晶振电路不能起振,所以不能起振只是一个表象而已。但我还没有找到,现在想重布一块电路板,再试一下。
            多些支持!

网友B:
电路中别处的问题导致了晶振电路不能起振!

 电路中别处的问题导致了晶振电路不能起振!

 有这个可能!
 建议:
1,简化调试平台
   把MCU周围可以不要的器件全部去掉;只留下复位电路,晶振电路。一个I/O口输方波用于检测程序是否正常执行。
2, 自己在面包板子上搭一个很小的系统,比如只有复位电路,晶振电路,电源。检查相关电路是否有问题。

 如果手动搭的板子还有问题,说明IC可能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把板子拿来看看方便吗?

网友D:
总体的供电够不够?

楼主:
上面的朋友

回复上面的朋友:
   板子供电肯定没有问题的,因为调试时我没有焊接电源部分,直接从开关电源中将5V电源引入,我在杭州,如果不是太远可以拿给各位高手看,
   还有现在我正在按照amaniho说的办法调试,如果有结果,我会发布,还请各位关注!

网友E(2007-05-30):
晶振的输出口上串上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F:
电源几伏

如果用三节电池是不行的。
/EA如果悬空也会有此问题

网友G:
不知现在情况怎样

“板子供电肯定没有问题的,因为调试时我没有焊接电源部分,直接从开关电源中将5V电源引入”
  该不会真的是电源出了问题?电压稳不稳?纹波大不大?

网友H(2007-07-02):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