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7-04-23):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有一块用16个595锁存输出的板,当受到电磁阀(气动)阀动作的时候,595的输出会产生变化, 595的数据线,时钟线,锁存线直接连CPU,没有接上下拉电阻.
请教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先上拉再说,该做的还没做就问?

楼主:
还请教一下其他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

当时急没有加上,还请教一下其他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不过那个干扰确实特别大,鼠标都会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