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问题

楼主(2007-04-26):
我们一台石墨炉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其中石墨炉加热反馈控制是采样石墨炉反馈电压电流进行控制。反馈电压是直接从石墨炉电极并联采样,反馈电阻是通过互感器采样。这块反馈控制电路采用悬浮地,具体电路如图。加热用变压器是12V/300A,最近我们仪器调试中发现LF347坏的很频繁,主要是刚装好机器后第一次加热就出现加热错误,一查是LF347坏,其中电流反馈那路LF347坏得比较多。现在找不出原因,所以上来请教各位大侠,请指教一二。

网友A:
电路设计有问题

   在设计中就没有想到EMC问题,导致测试过程中样机有问题,影响到测试结果。

楼主:
怎样补救呢

那请问应该怎样弥补这样的设计不足呢,谢谢了!!

网友B:
可以给电话我,让我们工程人员帮您解答

0755-26966006
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