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based SOC调试接口

楼主(2007-01-05):
ARM-based SOC的调试接口是否只需要JTAG5根信号线就可以了?

从ARM开发板的JTAG调试口看,除了JTAG 5根信号外,还有系统复位、调试请求、调试应答信号。如果想连接ARM标准的ICE仿真器和软件调试工具,是不是必须把这几根信号也拉到SOC I/O PAD上来?

不知道谁做SOC时,自己做的仿真器和调试器?

网友A:
RE:

连接ARM仿真器,JTAG是标准的,倒不是什么问题. 主要是内部的设计.

如ETM7或ETM9,这才是与CPU CORE相连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