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貉,马鞍不相配,请问怎么办?

楼主(2007-01-31):
a公司给了一个 大端的库
b公司给了一个 小端的库

现在怎么用在ads环境下

楼主:
换 是很难了

.o 文件能不能转换大小端

网友A:
封装一层

网友B:
在库的输入输出端进行转换

若你的系统是小段系统,则在调用大端函数时先将数据换成大端形式,在退出大端函数后再将结果换回小端形式。

网友C:
怀疑那个LIB怎么来的.

如果花钱买的.怎么要求都供应商都不过分的.

楼主:
好像还没花钱

不过签了保密协议
对我们这种小客户,对方爱理不理

楼主:
elf 文件就不能转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