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可以用通用I/O口模拟sdio控制器吗

楼主(2007-02-02):
请问一下大家可以用通用I/O口模拟sdio控制器吗

我的主处理器上没有自带SDIO控制器 , 现在要完成与一个sdio接口的wifi设备通信 ,          板子已经出来了  原来计划用spi接口跟wifi设备通信的  但是发现这块扳子spi的支持有些问题.想改成sdio接口.   请问一下大家可以用通用I/O口模拟做sdio控制器吗?可以的话复>不复杂?

网友A(2013-08-13):
这个问题同问啊,有木有大侠清楚啊~~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工作量相当大,因为需要吧SDIO的指令模拟出来。如果用处理器自带的SDIO控制器,只需要操作寄存器就可以了。
所以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C:
模拟一位的问题不大,不过模拟四位的难度大,而WIFI的SDIO通常都是四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