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h-jtag+wigller?为什么不可以在flash里debug?

楼主(2007-02-15):
由于程序超过ram。下载到flash运行,iar+h-jtag+wiggler可不可以调试阿?

我使用keil是可以的。不知道iar里面怎么设置的。

我把.xcl文件配制成 flash_debug.xcl。

网友A:
IAR支持wiggler,没必要用h-jtag.

调试选上flashloader,启动调试器的时候自动下载

网友B:
支持的.

你用哪个器件?
用WIGGLER在IAR调试FLASH及RAM例程:
http://www.mcu123.com/product/lpc214x/IAR_HJTAG_Uart_AD_Demo.rar  (例程)

http://www.mcu123.com/product/lpc214x/IAR+H-JTAG调试FLASH.pdf  (说明文档)

网友C: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用的是SAM7x。下载到FLASH里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就是DEBUG不对,单步会走到莫名其妙的地方。

我正在怀疑是我的mac文件有问题,没有做正确的存储器映射。需要进一步验证

关注中……

网友A:
我前几天用jlink调lpc2292也很不顺利

,我怀疑lpc系列jtag不标准,贴子放在zlg的版面也没人理

楼主:
可能是没有人用jlink,那东西很贵吧。

都不知道人家用什么调试的。 好是困难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