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arm进行开发,示波器应该多大带宽的合适

楼主(2007-02-25):
目前是arm7以后有可能会用到arm9

网友A:
300MHz

 如果 要用 2440(工作在400MHz), 300MHz的示波器,也够了。

片外一般SDRAM工作速度不高。
mobile DDR速度也不太高。

总线速度,就很低了。

网友B:
楼上也真吓人,ARM也就核心频率高点,外围频率都不高

哪里需要这么高带宽的示波器。除非价钱很便宜。

网友C:
应该也不算很贵吧,6年前tds3032也就3万5

网友D:
楼上肯定是大款

网友E:
应该不至于测主频吧

DDR533
300M 的示波器也就够了,大于等于你的SDRAM的时钟频率就行了

网友C:
才几万块的关键设备,如果公司都舍不得,那公司就没前途

楼主:
决定来个200M的4通道泰克的

网友F:
.

"200M的4通道泰克",再加上32通道的逻辑分析仪,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在高速数字系统中,数字示波器,除了看看复位,晶振,电源,片选,貌似就没啥作用了。

总线上面,忽闪忽闪地看也看不明白。

哦,还可以看看毛刺。

网友G: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啊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H:
呵呵,已经买了

我们公司买了个200M的4通道泰克的,是彩屏的。还买了个差分探头,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E:
200M的4通道泰克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