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生成文本文件?

楼主(2007-03-03):
在ARM中,做数据存储,以文本文件方式保存到SD卡或U盘中,请大侠给以指点!

网友A:
文本文件

文本文件里面只是连续存储的字符。

所以只要将字符串写进文件,然后加后缀名txt即可。

楼主:
在FAT文件系统上

也就是说按照FAT系统的文件格式在相应的位置上写上连续的字符就行吗?

网友B:
先搞懂FAT文件系统

再看看txt文件格式,到微软去看看。

楼主:
FAT文件系统我看懂了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操作SD卡了,在网上也找了些英文的资料和一些程序,有几个问题没找到:
1、命令字的值
2、返回的命令码
3、操作流程
请大侠给以指点!

楼主:
找到了N多资料

看了两天,好在有两篇简要的中文资料。
现在,想知道:SD卡在SPI模式下,数据是在上升沿有效还是下降沿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