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er

楼主(2007-03-05):
请问:没有操作系统时,还需要Bootloader吗?

网友A:
看你做什么用了

比如说要进行程序升级的时候有比没有好。

楼主:
程序升级是指我以后程序改进或增加了?

我有启动代码,但是我没有用任何操作系统,程序升级有比没有好是指有Bootloader还是有操作系统?

网友A:
Bootloader是用来加载操作系统的

有启动代码只能用于启动你的应用程序或操作系统,Bootloader一般不仅用于启动还用于更新你的应用程序或系统。有Bootloader的时候,程序好升级。

楼主:
谢谢hello

1)你说Bootloader是用来加载操作系统的,我不用操作系统也就不需要bootloader加载操作系统了,只用启动代码就可以了。

2)Bootloader一般不仅用于启动还用于更新你的应用程序或系统。应用程序怎么通过bootloader更新我现在还不了解,慢慢在实践中探索。

3)bootloader据说可以共用,我用AT91SAM7A3芯片,在那里可以下载到bootloader?

网友A:
没用过那个芯片,不知哪里可以下载

bootloader思想可以共用,但是和芯片类型及其外设还是息息相关的。可以随便下载一个简单芯片的bootloader,了解思想后自己编

楼主:
好方法,谢谢Hel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