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用与工业控制

楼主(2007-03-05):
 有谁推荐一下ARM9的开发板,用与工业控制,基本要求是有多路(最起码有6路)PWM输出的,3个(2个也可以)标准232接口.

网友A:
去网上网站看看也许有你想要的

我们公司做ARM板开发与设计方案,你去公司网站上看看,应该有你想要的http://www.embedall.com

网友B:
推荐AT91RM9200

概述
H9200F AT91RM9200工程评估板由恒颐公司设计开发,主处理器基于Atmel公司的AT91RM9200嵌入式处理器,适用于工业控制等领域。

H9200F AT91RM9200工程评估板是一款全功能的开发系统,除带有大容量的SDRAM、NorFlash、NAND Flash以外,还扩展了10/100 Mbps以太网接口、USB接口 、RS485接口、多个UART接口、16路12位ADC、1路16位DAC、RTC、音频输入/输出接口、VGA显示接口、多种尺寸的STN/TFT LCD接口和触摸屏接口、PC104总线接口和CPU的GPIO扩展等,可作为复杂嵌入式应用系统主板,方便用户使用或进行参考设计。

H9200F AT91RM9200工程评估板支持嵌入式Linux等多种操作系统,支持各种网络服务以及其他应用,同时可根据用户需求开发特定软件与设备驱动程序。

  适用方向
--------------------------------------------------------------------------------
联网|现场|无人值守型数据采集终端:
      气象采集终端,发电变电输电监测终端,水文/地质/地震/交通/环保等行业的数据采集处理和有线/无线网络传输;

机床|机器|重大设备智能控制板:
      智能机器控制,机床控制及信息化,雕刻机控制,喷绘机控制,切割机控制,包装机控制,工程机械智能控制;

消防|安防|人防监控监测终端:
      考勤/门禁/巡更/生物/指纹识别单元,三表智能处理,设施防盗报警,消防采集监控,人防警报控制,GPS定位;

无线网络接入设备与家庭信息网关:
      家庭信息网关,ADSL/CDMA/GPRS网络接入,无线电台终端,802.11b/蓝牙/Zigbee网关,网络负载均衡器;

桌面型、壁挂式POS终端或税控装置:
      商场收银机,服务场所POS,智能公交,校园一卡通,饭店食堂售饭刷卡设施;

银行与商业场所自助服务终端:
      银行电信等营业大厅、加油站等场所的排号排队机,触摸查询机,自动登折机,信息终端,自助服务终端;

ARM+DSP+FPGA综合型应用。

  硬件特性 (主版)
--------------------------------------------------------------------------------

硬 件 部 件  功 能 描 述  备 注
主板类型 5.25”单板结构
主处理器 Atmel AT91RM9200(PQFP) ARM920T内核,主频最高可达180MHz(200MIPS),工业级
ROM NOR FLASH,4M
NAND Flash,64M 可根据用户需求,改变NOR和NAND Flash的容量大小;
Nor Flash:1MB~8MB可选;
NAND Flash:32MB~2GB可选。
SDRAM  SDRAM,32M 32/64MB可选
以太网  10/100Mbps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AT91RM9200内嵌MAC,外接PHY
USB Host 支持USB主方式通信 一个USB Host接口(USB2.0协议,12Mbps)
USB Slave 支持USB从方式通信 一个USB Slave接口(USB2.0协议,12Mbps)
UART 支持异步串行通信 5通道UART,包含1通道全功能接口,1通道RS485接口
音频接口 支持音频信号输入、输出 音频输入接口(粉红色)支持MIC输入;
音频输出接口(淡绿色)支持耳机输出。
VGA接口 支持标准VGA信号 可外接多种标准VGA显示器
STN/TFT LCD接口 支持STN/TFT LCD显示器 可外接多种尺寸的STN/TFT LCD显示器,支持多种分辨率
触摸屏接口 支持4线触摸屏信号输入 可外接多种尺寸的4线触摸屏
ADC 16路12位ADC 支持单、双极性的电压信号(-10V~10V);
电流信号(4~20mA)输入。
DAC 1路16位DAC 支持电压信号、电流信号(4~20mA)输出
PC104接口 支持标准PC104模块扩展
IIC接口 支持IIC器件连接 外接AT24C01
复位按钮 用户按键,系统复位
RTC 为系统提供实时时钟基准 独立的IIC接口RTC,后备锂电池
GPIO 支持多个GPIO扩展 完全扩展AT91RM9200的PA、PB和PC口
电源输入接口 用于提供系统电源 支持DC 5V电源输入或DC 5V、12V、-12V电源输入
电源输出接口 用于提供系统扩展电源 支持DC 12V、5V、3.3V电源输出
JTAG接口 支持JTAG调试与开发 标准20针定义
工作温度 -40 oC~85oC 工业级
相对湿度 5%~90% 40 oC无凝结
主板尺寸 203×146 单位: 毫米

  软件特性
--------------------------------------------------------------------------------

软 件 部 件  功 能 描 述 备 注
BootLoader 传输协议 支持与PC机的串行传输、以太网络传输
软件升级 支持在线更新Flash
其他功能 各种启动参数设置,用户操作命令接口等
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 Linux Kernel 2.4.19 嵌入式操作系统内核
文件系统 Nor Flash、NAND Flash支持YAFS/JFFS2文件系统
协议支持 支持完整的TCP/IP协议栈
基于Linux的
设备驱动程序 UART驱动 支持各个串口的通信
以太网驱动 支持以太网通信
USB驱动 USB主机OCHI驱动
USB设备驱动,包括U盘,移动硬盘,摄像头等
音频驱动 支持音频录、放功能
ADC驱动程序 支持系统的ADC功能
DAC驱动程序 支持系统的DAC功能
GPIO驱动程序 支持GPIO的输入/输出操作
LCD驱动程序 支持常见尺寸的STN/TFT LCD驱动
触摸屏驱动程序 支持常见尺寸的4线触摸屏驱动
RTC驱动程序 支持RTC的设置读取
其他部件的驱动程序
基于Linux的
应用程序 Busybox Busybox 1.00,组合了几乎所有的Linux基本命令
UART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与串行设备的通信
以太网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与远端主机的以太网通信
USB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对U盘读写
音频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的录音与播放
ADC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的A/D转换
DAC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的D/A转换
GPIO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的GPIO功能
RTC测试例程 实现RTC的设置与读取
LCD与触摸屏
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基于LCD与触摸屏的HMI操作
uC/OS II uC/OS II内核 实现基本 uC/OS II内核的基本功能
TCP/IP协议栈 实现 TCP/IP协议栈在 uC/OS II的应用,需定制
GUI 实现GUI在 uC/OS II的应用,需定制
设备驱动 实现基于 uC/OS II的各种设备驱动,需定制

  硬件清单
--------------------------------------------------------------------------------

部 件 编 号  部 件 名 称
1 H9200F系统板一块
2 标准串口线一根
3 DC 5V、12V、-12V输出开关电源一个

  软件清单
--------------------------------------------------------------------------------

部 件 编 号  部 件 名 称
1 UBoot源代码、编译工具及二进制代码
2 嵌入式Linux内核源码,编译工具链,已编译好的内核
3 Nor Flash和NAND Flash文件系统
4 基于Linux的设备驱动程序源代码
5 基于设备驱动的应用例程源代码
6 嵌入式uC/OS II内核源代码及二进制代码(基于ADS1.2环境)

  文档清单
--------------------------------------------------------------------------------

部 件 编 号  部 件 名 称
1 系统硬件原理图、器件库、封装库
2 产品用户手册
3 系统所用相关器件资料
4 相关开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