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2410能带多大容量硬盘,我要做视频存储

楼主(2007-03-06):
(无正文)

网友A:
re

2410上的IDE是扩展出来的,具体能驱动多大容量的ATA设备我们没测试过.但EP9315处理器是带了一个IDE控制器,我们测试了240G都没问题的.EP9315处理器的IDE在开设了DMA通道后,数据存储速度可以达到20M以上.

我公司的EBD9261(TureIDE模式)、EBD9315开发板(GPIO模式和Ultra DMA模式)、EBD9200开发板(TureIDE模式)、EBD2410开发板(TureIDE模式)IDE口读写速度测试结果如下:

如果从GPI/O模式来看的话,at91sam9261扩展出来的IDE口读写速度最高(2M左右,呵呵这个速度确实验证了9261是个好东东),EP9315次之(接近2M)、RM9200(1M多点,接近2M),S3C2410和9200的读写速度差不多。

Ultra DMA模式的话只有EP9315和EP9312支持着这种工作模式,两者的读写速度一样,均在20M以上,代码优化的好的话,完全可以达到25M。

结论:如果客户想用IDE设备,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SAM9261是最好的选择,因为1.SAM9261是100MHz的外频;2.SAM9260内部的距阵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速度有特明显的提高,这点在RM9200和SAM9260、SAM9261上横向比较可以的出。
     EP9315虽然IDE控制器,但EP9315+NorFlash的方案成本略高,稳定性高。

网友B:
用USB接,几十G肯定没有问题

我自己试过20G的。

网友C:
接口是标准的,能接多大硬盘只取决于你的软件

网友C:
说起硬盘容量限制,真的很搞笑,

由于软件接口定义缺乏预知性和远见
先后碰到了528MB、2.1GB、8.4GB、32GB、137G等,结果多次修改标准和协议

但硬件接口还是可以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