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ad转换器的大虾们看看这个adc0816是怎么用的

楼主(2007-03-11):
图中Y0是74LS138的Y0端,clk是由89C52的ALE端经二分频得到的,我不明白的是Y0端应该如何控制,74138通常不是选地址使用的吗?在这里又不是adc0816的片选短,我在软件中应如何控制呢?

楼主:
大虾们给指导一下!

我看了很多书上都是将一个I/O口,比如P2.7接在Y0处,这样程序好控制,但是这里却把经74138译码后 的Y0接上,不知道程序中应该怎么写啊!

楼主:
哈哈,我懂了,

直接按地址写就行了,开始想错了!谢谢各位看贴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