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啊,大虾们帮忙解释一下这种现象!

楼主(2007-03-13):
我用8251扩展串行通信,如副图,这是一块好的板子,功能正确,但是当我现在将图中的74138,74163和74373集成在cpld后(其他逻辑关系未变),从89C52的P0口送不出数据来,也就是P0口,以及74245的D0~D7用示波器根本没波形,或者只有毛刺。而同样 的程序在原来的板子中却有正确的波形。(注:74245,7432,7400没有集成在cpld中,用示波器检查74163输出也正确)
大家说说这是什么原因啊,好长时间了,都没有查出。难道是74138,74373集成在cpld后,产生竞争的原因吗?

网友A:
是你CPLD 没有整对吧

是你CPLD 没有整对吧,呵呵

楼主:
我测了集成在cpld的器件输出,完全正确啊 !

你认为 cpld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

楼主:
头疼啊

74138选择8251的高八位地址,74373输出的A0端选择8251的C/D引脚,请问 如果74373的输出有问题,会不会影响89C52的P0口输出正确的数据啊?

网友B:
P0

如果CPLD对的,把P0的上拉去掉试试。

楼主:
为什么要去掉上拉呢,如果去掉上拉驱动能力会不够的。

上拉有影响吗 ?

楼主:
哈哈,原来是74245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