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TFT LCD控制器芯片快完工了!

楼主(2007-03-14):
相信好多人也和我一样,因为处理器没有LCD控制器而望屏兴叹;因为屏的分辩率太高,当前的处理器的内置LCD控制显得有心无力;因为内置LCD控制器对内存带宽的高占用,你所能支配的资源频频告警。

不过现在不用愁了!

1. 可连接大部分处理器
2. 25M Word (50M时钟时)或是 40M Word(80M时钟时)无等待显示RAM操作速度(读写对等)
3. 支持显示RAM的直接透明访问(象外部SRAM一样)
4. 操作显示RAM时不会丝毫影响当前的显示内容,不存在一些显示控制器的雪花屏闪等不足.
5. 可配置,可根据所驱动的屏设置相关参数(显示分辩率、信号极性等)
6. 有足够大的显存,可存多帧图象,帧图象可同步切换。做视频播放时不用那么麻烦去和LCD的帧频同步了。

忙了这么久,终就快可以用了!呵呵!
先自个儿庆祝一下!

网友A:
实现原理

哥们,可否说说简单的实现原理啊?

网友B:
.

与我现在做的1件事情类似,你是拿fpga做的?
fpga的io口,你加总线buffer驱动屏吗?

网友C:

这么强!
用FPGA做的?

楼主:
用CPLD做的! FPGA相对太贵了!

看屏的电压了! 合适就可以不用buffer,不合适就得加啊! 大不了设为开漏输出!

网友D:
“自制”?只不过是二次开发而已,别搞得象真的一样。

网友E:
数字屏很容易控制的,模拟屏才伤脑筋

楼主:
模拟屏只不过是在数字屏前回的模数转换等相关设备

只要知道详细的标准,都差不多! 但现在的液晶屏还有几个是模拟的! 那些已停产N年只靠旧货或是存货的老屏除外!

虽然只是在CPLD里实现那也比我去买片专用控制器划算,专用控制不但贵,而且不好买,最过份的是有些不太好用。

楼主:
显示数据格式是按RGB真排的! 使用RGB565格式!

640*480*30的视频数据只有9M Word/S  所以这个控制器是完全有余的,因为它可以达到 25M或是40M的实时接口速率!

网友F:
实现LCD接口转换用FPGA比较合适

PCI接口用FPGA都没有什么问题,LCD控制器当然也一样。

楼主:
不过FPGA可比CPLD要贵多了!

网友G:
别搞得象真的一样

.

网友C:
??

 不过FPGA可比CPLD要贵多了!

FPGA比CPLD 也贵不到哪去,而且FPGA性价比高。CPLD资源少,能实现这样功能复杂的时序逻辑吗?

网友H:
SSD1928 芯片比CPLD更平呢

之前我也是用CPLD的,但後来找来了SSD1921/SSD1928,一个平价的多功能frame buffer,我就放弃了CPLD了。

现在只要把资料写进入frame buffer,方法跟读写RAM没分别,就可以推到所有16/18位的数字屏呢! 所以RGB565一定没问题呢!

我用3.5寸320x240 的数字屏做数字相框,把屏直接连上SSD1928便可。
如果用7寸480x234的模拟屏,加上Himax的Tcon就可以了!

最好的是它也支持CVBS的AV输入,JPEG 编码/解码,SD 卡,2D绘图,随开发板附送程式码, FAT32都有提供, 不用搞得那麽辛苦呢!

我就是买了这个方案的开发板了!
http://www.21ic.com/news/n17917c26.aspx
 相关链接:http://www.21ic.com/news/n17917c26.aspx

网友I:
!

还有SED1354、SED1356等等LCD控制器也很好用。

网友J:
我用过不少LCD Controller

    自制的TFT控制器,用于学习还可以. 产业化,量产型的需要做成ASIC才有竞

争力优势. 不过还是很敬佩lianshumou的DIY精神!

    目前市场上广泛流行的LCD Controller基本上是台湾或美日之类的.国产

的,特别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实在罕见.缺少"产业化/经济化/市场化"概念.

国人需自强,期待国产的LCD Controller ..

网友J:
网上文摘,可以增加认识

基于FPGA的LCD&VGA控制器设计
http://www.hseda.com/fpga/2003_4/LCD&VGA/lcd&vga.htm

网友J:
再Show一个连接

基于CPLD的LCD控制器的设计
http://scholar.ilib.cn/abstract.aspx?A=asgtxyxb200204004

此外国内的 http://www.viewtech.cn/ , 可以说是实现了"经济化"!

佩服!

楼主:
呵呵!

17楼: ??

 不过FPGA可比CPLD要贵多了!

FPGA比CPLD 也贵不到哪去,而且FPGA性价比高。CPLD资源少,能实现这样功能复杂的时序逻辑吗?

  其实其时序并不是太复杂. 如果想要实现一些高级的功能的话其结构肯定复杂,CPLD就肯定做不了了,  不过大部分应用中对一些复杂的操作并不太关心,  如果用CPLD仅做时序发生、HostCPU、GRAM和LCD的接口转换的话,现在一些低成本的CPLD是完全有能力的。 而且,如果你只是针对某个固定屏的话,其资源点用相当小。不到200个LE就可以搞定一个最基本的LCD控制器!

网友C:
学习

http://scholar.ilib.cn/abstract.aspx?A=asgtxyxb200204004

这个要收费,:(

网友K:
有没有模拟屏的驱动

楼主用的什么的CPLD?有没有模拟屏的?

网友L:
模拟屏还是很多

价格最重要,同等大小的比数字的便宜一半

网友M:
用大屏就不要考虑什么开漏输出了,速度没法用

网友N:
FPGA可以实现

楼主:
终于完工的!当初设想的功能完全实现!呵呵!

测试了半天都不好使! 最后是发现自已设定的存贮指针的自动增加没有使能! 晕死我了!当改过来后那是一个高兴!呵呵!
有点儿得意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