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D卡问题

楼主(2007-03-14):
请问物理扇区0与逻辑扇区0这间的距离怎么确定?

网友A:
SD卡不存在这种问题,SD卡全是以逻辑地址访问的

除非你是做SD卡,而不是使用SD卡。

楼主:
我是用单片机访问SD卡的

在无操作系统下,读卡,如果按扇区0来访问是读不出什么来的,如果读与逻辑扇区0相对应的物理扇区号就刚好是读出逻辑扇区0的内容。

网友B:
我上次发过一篇关于FAT16的帖子,里边有

物理0扇区里有逻辑0扇区的位置信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做完后将源码共享

让后来的工程师少走弯路,用更多的精力去做更有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