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指令

楼主(2007-03-14):
大家说说  这个赋值后BIE23为多少???
应该不会是23左移一位吧
BIT23         EQU         (1<<23)

网友A:
差不多 与0x00800000 一样

网友B:
!

1左移23位,空位补0

楼主:
谢谢 楼上的两位

谢谢!!!知道了,但为什么不直接写啊,而写成这样,看的有点累!!!

网友C:
这样写是为了强调1后面有23个0

网友D:
是第23位这里是1(或者是0)

网友E:
汗,可移植性和易读性

汗,可移植性和易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