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讨论一下,各位都是用什么方法调试ARM系统的

楼主(2007-03-18):
1)您用的是哪款ARM芯片?用了多长时间?
2)您的程序量有多大?
3)是否使用操作系统?什么操作系统?
4)硬件环境如何?若为了保密可放弃此问题。
5)使用什么方法调试? 直接烧片、使用仿真器、串口调试、软件仿真或其他手段,或多种手段的混合(有哪些)

这个讨论的结果相信对初入此门的新手们会有启发作用。
<hr>
本人的习惯很明确,不管程序量的大小,始终使用仿真器,有时会使用软件仿真调试纯软件算法,整体开发基本完成进行烧片调试,但烧片调试只占整个开发过程的5%左右。另本人涉及的系统没有使用操作系统,若有需要会把操作系统中的某些概念应用到开发的系统中,直接使用操作系统的缺点是系统体积变大难于控制。

网友A:
ARM仿真器好贵的哦~~~~通过JTAG口调试应该不能算仿真器~~~

网友B:
没有钱买仿真器,只能玩wiggler,搞得郁闷死了

网友C:
~~

郁闷吗??差不多阿`

网友D:
用了ADS1.2 + HJTAG + LPC2103 + SSD1928

我正在用 LPC2103+SSD1928 数字相框(DPF)解决方案,里面用了ADS1.2 + 免费的HJTAG软件。

在这就可以下载
http://www.hjtag.com/

HJTAG支持AXD的debug,也可以用来下载。

但HJTAG只支持烧录内置Flash。

为了方便调试,我也写了一个串口printf 程式,那我就可以高速打印变量出来看了!

硬件只有口的wiggler通过JTAG口调试,但也很不错!不用什麽仿真器也可以呢!

网友E(2007-06-18):
有wiggler加代理软件调试还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