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搞SPWM,不知如何上手

楼主(2007-03-19):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去搞SVPWM吧

SPWM逐渐会被淘汰

网友B:
可以查表不

网友A:
我去年告过SPWM的开环变频器

不过开发成本比较高  100M数字示波器(用于看波形和测量死区时间)
IPM功率模块(500块一个,搞坏两个,心疼)

楼主:
调制度

调制度可以设置为1吗?
我知道改变调制度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公式?
如当调制度改为0.6,那么输出电压变为多少/?
调制度对输出电压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应该是压频比

电压和频率成正比变化,通用的算法是"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楼上不明白可到
凌阳单片机推广中心上找
http://www.sunplusmcu.com/